楼主(2009-01-09):
1取彩电高压帽的技巧
             彩电高压帽通过卡簧紧卡在高压脐上,且有较强的吸附力。刚关机的彩电,高压阳极还有较少电荷,如不得法,高压帽难于取下。在此,笔者介绍一种徒手取高压帽的方法,维修者不妨一试。关机后,右手用力捏开高压帽,使空气进入帽内以减弱吸附力,再朝高压线垂直的一侧或左或右用力,意在压迫卡簧一边而取出放松的另一边。只需一边取脱后,高压帽也就基本取脱了。
             2话机绳线的焊接技巧
             专用话机绳线多为塑包线,因其构造特别,焊接难度较高,主要困难是在去皮。如果将焊接过程中的去皮与上锡结合进行,绳线焊接变得相对容易。具体是:把线头置于松香上,烙铁烧热沾锡,再利用它给线头烫皮、上锡。线头不离松香且要慢慢转动,烙铁动作要轻,作用时间要短,利用松香降温除垢的作用,去皮上锡可一气呵成。如果芯线因氧化不好上锡,可在去皮后用砂纸轻轻打磨再上锡。上好锡后,焊接就容易了。

             3巧测稳压管的稳压值
             兆欧表是一种常用的线路测试仪表,俗称摇表。轻轻一摇,兆欧表就能输出几十伏以上的直流电压,利用这点,我们可以轻松地测量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将待测稳压管与一个20kΩ电阻串联后接在兆欧表的输出上,再用三用表跨测稳压管上的压降,摇动兆欧表时可以发现,稳压管两端电压攀升至某一值后就不再变化,对应的这一数值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由于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状态的,因而在连接和测量时应认准极性。

网友A:
好方法值得学

网友B:
学习学习,不错的,有时可以救急

网友C:
我感觉第三个方法很是实用,上班时可以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