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各种触摸屏的仿真软件除了仿真外,还可以做什么?
三菱触摸屏的仿真软件GT Simulator,在三菱的样本介绍中提到利用仿真软件和PLC连接时可以进行无触摸屏的调试。
     三菱的触摸屏还有另一个软件叫GT Soft,用这软件装在电脑上,可以在计算机上实现触摸屏的操作功能,可创建简单经济的操作屏幕。但这个要装这软件和加个硬件的许可,需要购买,即使要购买,货期也很长。
     实际中也碰到过这样的工程,机台本身配有电脑,也有PLC的,那要在电脑上实现一些简单的画面,来操作PLC,比如一些为元件的控制和数值输入、显示等,这可以通过自已用VB等开发软件去实现,但这要求相对高些,也需要时间。
    想到触摸屏的仿真的介绍,那为了实现一些简单的操作功能,可不可以直接在电脑上装个仿真软件来操作PLC,我用三菱的FX系列PLC和软件试了下,连上PLC后,在电脑上通过触摸屏能控制PLC的输出,也能向PLC写入数据,画面跳转等简单功能也能实现。又大概看了仿真软件的英文说明,有些复杂的功能还是不能仿真的。这样要用一些简单的功能是可以用这软件操作的。
    除了三菱的,不知道其它的触摸屏可不可以简单这样做。
我看了维纶的软件,里面也有个在线模拟,那就是连上PLC也能这样实现了,记得以前有个客户跟我说过维纶的可以这样用,但有时间限制。这个我没有试过,不知具体情况怎样。
    维纶的屏还有个离线模拟,这个在编程时进行一些测试,非常有用,这一点相比三菱的屏要好操作些。

网友A:
用威纶屏可以仿真,可以做一些时间的效果等

网友B:
威纶的仿真确实比较好用,但是有没有时间限制就没有试过了,我觉得如果只是偶尔用一下的话可以用组态软件,像易控可以连续使用两小时。

网友A:
威纶模拟只有10分钟时间,我一般很少用,因为触摸屏做错的机会不大

网友C:
简单的用这个还行,功能上还是不如组态软件丰富。不过这倒是是个好思路,从来没这么想过。一般都是有了屏之后才学习,呵呵。

楼主:
维纶10分钟的限制,可能就是防止我的这种想法的人了
不然如果机器上有电脑,要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装个仿真软件就好了
不用买屏,或不用电脑中装组态软件也不需要自已编界面

三菱的仿真还没看到有时间限制的

网友D:
平时很少用仿真功能,全是编好后传到真实的机器内,这样更直观;

网友A:
有不明白的可以提问

网友E:
^_^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就用力控来做,像10.2的屏还不如买个电脑合算^_^

网友F:
呵呵!想过但没做,要不我还要捐台电脑给单位不成.

网友G:
这是威纶屏软件电脑上的弹出界面
上面有在线仿真的按钮
我一般用就用WINCC和KEPServerEx配合了,也超好用的

网友H(2014-02-20):
我是一个高校教师,曾在企业从事机械、电气技术工作,长期从事工业控制和PLC应用的教学、科研和工程应用工作。2012年获机械工业出版社60周年“最具影响力作者”称号。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4版(S7-200教材),获中国书刊发行协会2006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奖。有30多个视频教程。
《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获2006年度机械工业出版社科技进步奖,中国书刊发行协会2012~2013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奖。有视频教程。
《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本科教材),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度科技进步奖。有视频教程。
《S7-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本科教材),教育部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有30多个视频教程。
《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做完书中的仿真实验就能快速入门,有视频教程。
《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做完书中的仿真实验就能快速入门,有视频教程。
《S7-200 PLC基础教程》第2版(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第2版,《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SMART PLC编程及应用》,有20多个视频教程。

在科技金书网搜索书名或作者的名字,可以查阅教材的详细信息。

网友I:
高科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