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9):
前几天买了一台美的的豆浆,它里面有两只传感器,不锈钢封装,都是从上端伸下来的,一只伸到下部,当水位高于这只传感器时,才允许工作,否则会发出报警信号,同时它还能感知水的温度,用来控制绞拌的时机,另一只传感器在上部,主要用来在感知在加热时当豆浆泡冒到这个位置时停止加热防止冒出。
现在我不太明白这里面的传感器原理,以第一个为例,它能感知探头是否泡在水里,另外它还能感知温度,这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高手 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检测水位用的是那个用来封装的不锈钢外壳,而里面装的是检测温度的。

网友B:
检测水位用的是那个用来封装的不锈钢外壳,而里面装的是热敏电阻检测温度的。

楼主:
不锈钢外壳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应该和普通的液位传感器原理一样吧

网友A:
漏电也没什么,电压也就是几伏,电流就更小了

网友D:
那两个是封装在一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