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学运算

楼主(2009-01-09):
用三菱FX2N PLC,要计算10的n次方的值(n为0~10的任意数),请问用哪个指令?该怎样算?
请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这个没有专门的指令,要自已去做程序
但有个问题,N这个数少和多是不一样的,
相乘的时候有时是16位,大了后有32位相乘了

网友B:
没有专用指令,想了一下自已做程序应该也不是很难。

网友C:
只能用32位乘法一个一个的相乘了,用到的语句相对较多一些了

网友D:
呵呵;用乘法加循环来实现,不过用PLC来做这个有什么真实的意义;

网友E:
用乘法加循环来实现

网友F:
这个算法很简单,用换底公式转一下就行,可QQ联系:530236750
我在翻以前的笔记,找到后回复你

网友F:
10^x=e^y,也就是把关于10的指数运算转为E的指数运算,一般PLC都有E的指数运算的。
其中:y=x*2.302585.
等效下来:10^x=e^(x*2.302585)
以x=2为例,10^2=100
e^y=e^(2*2.302585)=e^4.605=99.993。
不知看懂没有,这个公式很有用,比如一些真空计的计算都要用到。

楼主:
FX2N好象没有E指令

网友F:
有的,指数运算是最基本的。通常用EXP表示。

网友F:
有的,指数运算是最基本的。通常用EXP表示

网友F:
真的没有,是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