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9-01-09):
我今天在一家厂里调试设备,看到对方厂里有一台旧设备出故障了,他们厂里电工查问题:

  一台电机无法运转,开电机,马上过载保护跳开了,检查电箱里的控制部分一切正常,过载保护的电流调到40A,用万用表量电机三相电阻,兆欧表量绝缘,一切都正常.
但电机控制当初设计的时候有问题,18.5KW的电机,既然直接启动,没有用星三角降压启动.
现在他们已经把电机拆下了,拿去去修了,他们怀疑电机有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会是什么原因,我断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电机里面的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B:
应该是匝间短路,这样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我前天也碰到了一个类似情况,是台15千瓦的换了台电机就好了。

网友C:
"18.5KW的电机,既然直接启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变太器的容量足够大,当初设计后投产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现在有问题,可能是电机的事。

网友D:
用手盘一下看转动是否灵活,堵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原来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启动热继就过载保护,查电机绝缘正常,后来发现轴承卡住了,造成堵转!

网友E:
这样的问题还不好找啊,直接把负载甩了,光起电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应该是电机问题.同意象楼上那样把负载去掉再试试

网友G:
定子和转子都查过了吗?

网友H:
我有一台110KW电机直接启动,现在断路器跳闸,电机正常用其它电源试了。

楼主:
电机拿去修理,今天拿了回来,里面定子烧坏了.
他们公司从新买了台新的.
谢谢大家给我的意见!

网友I:
不用星角启动,应该对电机本身没有问题的
只是会造成电网的电压不稳

网友J:
先把负载卸了试一下!量量三相电阻.看看相与相之间的阻值是否平衡!没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