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下图所示梯形图的指令表程序(求救)

楼主(2009-01-09):
我是一名高职工科学生,有这一道PLC编程需要大家帮帮手,明天考试。
我编的:
LD XO
AND X1
LD X2
ANI X3
LD X4
ANI X5
OUT Y6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错误,是否要加OR,请各位前辈帮我一下手可以吗?列出一个正确的程序出来,我明天要考试,谢谢你们。

楼主:
希望有好心人帮下我手啦。。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可以先用梯形图编好程序然后再转换为指令表形式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B:
LD I0.0
A I0.1
LD I0.2
AN I0.3
OLD
LD I0.4
AN I0.5
OLD
= Q0.6
如楼上所说你先写梯图再转换,我这个是S7200的,应该格式是一样的,指令不一样。你的好像不对

网友C:
你用的是三菱的吗?
在软件里用梯形图编好后,点显示语句就会自动转换过来的
注意梯形图要编译无错误后才能转换

网友D:
呵呵;
这是三菱的;
OUT Y6前要加二条ORB指令;

网友E:
你 用的是那个牌子的PLC 啊 ?

网友F:
用LAD编程后转换成IL语言就好了

网友D:
正确的是这样:
LD XO
AND X1
LD X2
ANI X3
LD X4
ANI X5
ORB
ORB
OUT Y6
或下面的也一样:
LD XO
AND X1
LD X2
ANI X3
ORB
LD X4
ANI X5
ORB
OUT Y6

网友G:
你在梯形图中搞好后直接在指令表中看就是啦

网友H:
西门子的
LD     I0.0
A      I0.1
LD     I0.2
AN     I0.3
OLD
LD     I0.4
AN     I0.5
OLD
=      Q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