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请问西门子MM430,15千瓦变频器的BOP-2面板与西门子哪几种型号和功率的变频器的面板可以通用?

网友A:
呵呵;面板与系列有关,与对应的变频器功率没有关系;
BOP及AOP是MM420/MM440上用的;
MM430没试过;

网友B:
BOP-2面板在MM430系列任何功率的变频器上都能用,BOP面板是MM420/MM440上用的。它们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C:
其实关于西门子的问题,可以打电话给西门子技术服务中心就可以了!有24小时服务电话!

楼主:
对于变频器的知识,我是菜鸟,多谢各位不厌其烦的指点!

网友D:
MM430的面板是通用的,只要是MM430的就能用。
MM420的面板也是通用的,不过不能跟MM430通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