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常见塔器、储罐液位测量仪表都有哪些?请同时说明测量介质、使用什么类型的液位计。

楼主:
我们的应用情况:
一般的塔、储罐用单法兰或双法兰
苯胺、环己胺初馏塔、精馏塔用导波雷达液位计
液氯储槽用西安定华的外测式液位计

网友A:
压力变送器呀!
超声波液位计只类的,其实看你用在那里了!有什么要求!

网友B:
超声波、雷达、光电的都可以的

网友C:
我们液位的介质是水和油
1,用过干簧管的,只有几个开关点的,价格便宜,不是很好用
2,电极式的那种,也是多点的开关的,价格还可以,也很用。
3.连续的那种叫液位传感器,输出是4-20MA电流的,原量没说,很好用
3.超声波、雷达也用过,用于固体粉尘,效果不好,总是误动作,价格很贵。

网友D:
一般用超声波或雷达液位计,配以配电器或隔离器进入PLC或DCS.用超声波应注意容器介质温度及压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