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速+模拟量

楼主(2009-01-10):
请教:三菱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可以用  “多段速+模拟量”吗?现在用下来两者只能选一,不能同时,手册说多段速优先

网友A:
好像是不行的只能两者选一,你既然有了模拟量,就没必要再用多段速了

网友B:
呵呵;可以同时用,但是多段速优先,也就是多段速全部没有输入时,用的是模拟的信号;
只要多段速信号给出,就自动切换到对应设定的多段速频率;

楼主:
多谢了,解决了心里的疑惑

网友C:
^_^用模拟量的定值做多段速也可以呀

网友B:
三菱的模拟量给定的频率相当于多段速0,用三个开关可以组合成8个频率(或4个对应16段);
多段速0时三个开关全为OFF;
第一个开关为ON,其它为OFF时,就自动切换成第一段速;

网友D:
楼上所说完全正确,所有变频器都是这样的,只要多段速任一信号接通,变频器自动切换成多段速。当关闭多段速时又自动切换为模拟量。我一般在做多段速的时候基本都是按这种方式做。如果只有四段以下的变频器,这种方式就是接硬线运行。而有16段速的变频器,基本上是按二进制方式运行。不这种方式不好控制,必须懂二进制原理才可以。

网友E:
可以用,用转换开关可以进行模式转换,曾做过ABB的变频器就同时实现这种控制.

网友F:
多段速的设定的速度比模拟量精度要高的
多段速优先,不用时模拟量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