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请教一下:由于我现在没有说明书。软件现在有
我不知道软件里画面切换在那里设置。
还有文本表格编辑具里的[00/X00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做个键定义为切换画面就行了;

楼主:
[upload=bmp]uploadImages6/200911013544523762.bmp[/upload]

网友B:
lou 楼上的传的是什么dd啊 ?

网友C:
一个键切换,选择好是哪一页图片就好哦

楼主:
大家好
我想知道要用PLC是怎么控制的
用PLC控制在人机界面是那里设置?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三菱的PLC,系统区起始地址从D0开始的话:

那么: MOV K8 D8   // 意思就是用PLC控制触摸屏画面跳转到第8个画面;

只需要的PLC里写上面那句就可以了;

但是,当画面跳转到第8个画面后,必须MOV K0 D8 // 把D8清0,否则下次不能执行PLC控制触摸屏画面跳转.

网友B:
怕你不明白,再给你说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三菱的PLC,系统区起始地址从D0开始的话:
LS0~LS19
D0~D19
以上20个字是一一对应的,即LS0对应D0,LS19对应D19.

楼主:
谢谢谢
请问是不把系统起始地址设为D00。那么就是D8是切换的
如设为D15。那么就是D23是切换的对吗?

网友B:
LS8是用来控制GP画面跳转的;
LS0显示当前画面编号;

自己算算啦.我数学不好,哈哈

网友A:
在GP的系统菜单上可以设初值系统区;

楼主:
地址的设置00/X001。请问前面的0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00表示0号PLC

你可能选择了1:N协议.

楼主:
我就是选择的1:N
我用的是FX1N只有一台应该选择那个

网友B:
yi应该选择FX(CPU)协议;

BTW: 今天我赚了不少分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