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一下,此电路图

楼主(2009-01-10):
请教一下,当K13常得电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图中K1两个常闭需要串联吗?
交叉线的地方没有明显标记(跨接还是连接)?

网友B:
K2就显得多余了
如果K13常得电的话,去掉K2电路的功能同样能实现,按下S5时,CA1得电,CA2失电;松开S时,CA1失电,CA2得电。

网友C:
k13常得电K2和M也会常得电。

网友D:
K2和M得电,这时K13可以断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2和M得电,这时K13可以断开了
是这样的,这就相当于自保电路.

网友F:
k13常闭合对电路功能没有影响,可以将k2继电器拆除了。

网友G:
是断路器的控制原理图吗?

网友H:
既是控制回路的电源又是自锁线M同样须要他

网友I:
自锁、保护!

网友J:
K2就是多余

网友K(2009-03-01):
K13常闭合电机停不了,也就是说当S5压下时,电机停,手一松电机有走了.K13应该不能常闭合.
交叉线的在K1线圈右边地方是连接点,C1A,R1A是线圈的保护.

网友L:
工作原理是:当K13瞬间得电时K2自锁--同时M马达得电转动,按下S5(zh)则K1打开自身常闭从而让K2解锁,此时马达回复到停止状态。
  C1A和R1A为串联消弧电路:专为S5(zh)和K1线圈而设计,不过有点牵强,并不完美。K1常闭与K1常闭串联显得有些过于保守,但不影响正常工作所以不多评价。 C2A和R2A也是串联消弧电路:专为K2线圈和M马达设计--虽经典但简介。
  图纸有点凌乱,我手工画了一个简洁的梯形图但不知道怎样上传。

网友L:
再补充一点,RC串联是吸收瞬间浪涌从而起到消弧的作用。

网友B:
请高手解释一下下面的程序
帮我说明这个图的工作过程,越细越好好是

网友M:
弱弱的问一下:当K13得电时,K2也得电合上,那样子不是会短路了吗?.

网友N:
学习了!但是不知这样的电路是用在哪里的!?
各位大哥能否告知!

网友L:
弱弱的问一下:当K13得电时,K2也得电合上,那样子不是会短路了吗?.
回复17楼:K13和K2什么时候得电都不会短路.因为它们都是从:N线分别串联K1.C1A.R1A.M.K2.C2A.R2A负载后才到L线,所以不会短路.

网友L:
手工图
手工图

网友L:
怎么传不上来呀

网友O(2009-04-30):
情况是你的电路会一直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