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我手头有现成的AC220V开关电源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电源能不能从380/220变压器取电么?还是一定要从直流母线取电的?
加入不从直流母线取电,那么当380V掉电时,开关电源也没电了,而直流母线由于还有大电容存在一定的电压,这时有没有可能烧掉IGBT。因为IGBT不能在VGE没电时主电路通电的

网友A:
最好还是从直流母线取电,可以在控制电源上加隔离继电器的,

网友B:
有可能烧掉IGBT,应该加一些保护装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烧掉IGBT,应该加一些保护装置

为什么会烧掉呀??

网友D:
从母线取电更好,比如说,变频器,整流部份,充电电路等主线路上出了问题。控制电路一样显示正常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另外取直流经分压为开关电源供工作电压更直接一些,并且能直接将过压,欠压两保护体现出来,至于烧模块,除非是栅极与发射极开路后在集电极与发射极上加高电压才容易坏。如果有驱动电路连接上,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说不从直流母线供电也是可以的喽?只是不太好?
另外有没有哪个厂家哪个型号的变频器不是从直流母线供电的啊 ?

网友C:
目前还没见过不从直流母线供电的,是是考虑直流母线电容能缓慢放电,保证IGBT的关断呀

网友E:
三肯,老型号。不从直流母线供控制电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三肯,老型号。不从直流母线供控制电原的

还真有呀,^_^说说它的电源是从哪里取的呀。

楼主:
应该是用一个380/220变压器取电的吧?

网友D:
三肯的机器确实是单独供电,现在SHF/SPF SVMO5的机器好像都是供380的控制电源,

网友F:
abb直流驱动是外置电源
我见过ABB直流驱动工作电源是外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用一个380/220变压器取电的吧?

这个是用来检测电压的,还要给接触器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肯的机器确实是单独供电,现在SHF/SPF SVMO5的机器好像都是供380的控制电源,

你说的这种控制电源和从直流母线上去的电源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