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我有一个工程,想用PLC和HMI来做,不知可不可以,请各位给点意见!
有一个XY平台,用来定位,上下用Z轴控制,定位位置可能有几十个到上千个,位置可随意改动,请问用HMI来输入定位数据好用吗?本想用运动控制卡的,但如果PLC和HMI可以的话也可以!我想的是定位数据大多了!用HMI不方便!

网友A:
用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计一万位置都可以。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在输入定位位置的时候如果在HMI上输入这么多的数据会不会觉得太死板了

网友B:
呵呵;你不同的数据要HMI上改,这没办法呀;

楼主:
但是运动控制卡又不会编程,那也没有办法!有没有更好的建义啊!

网友C:
你要有这么多的位置当然就要输入这么多的数据。

网友D:
你可以把你经常使用的位置数据先输入进去,用时直接调用.

网友E:
我的看法:不建议用PLC和HMI来做,因为感觉编程比较繁琐,PLC控制XY轴只能从点到点,如果需要直线,或圆弧还需要专用的定位模块,用三轴的数控系统比较好

网友F:
做是可以做的,没问题,但是每到一个位置,就要重新传入新的位置,这样就好像是走一下,停一下,不能连续的走。
还是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卡或运动控制CPU来做可能会好一点。我也没有机会用过,不知道具体怎么编程。

网友G:
这项目方案要做好了, 以后好继续...

网友H:
LZ可能想复杂了吧,改变个思路,您想的可能式最直接的方法,因该有变通的方法

网友I:
当然可以。如果是要做的定位都是毫无规律,那就只能一个个输入或者示教啦。如果有规律,那就可以用算法计算,然后间接寻址。这样比较简单。参考文章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pycathiu&id=19698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项目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