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有一台转速为1390,50HZ 1.5KW的电机,用富士的变频器控制,电机尾部装有编码器,
接到变频器的PG卡上面,用一个0-10V模拟量控制。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设置成60HZ,基本 频率设置为60HZ。算出来60H对应的转速应该是1668。可是变频器显视出来58HZ却为1417转。这是为何???是不是我那里设置错了。

网友A:
输出58HZ时这个转速肯定是低了,你的负载情况怎么样?

楼主:
没有加负载,就加了一个640的转盘

网友B:
你算的是空载时的转速,有了负载转速不一定与频率成正比

网友C:
你可以用转速表测一下电机的实际转速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掉了,忘记把变频器的FMA脉冲率调成1688了,以前以为看FMP输出的就是转速。现在看来我这样做是不对的。
刚才我拿了仪表接到编码器上面(只接的A相),测出的转速跟我算的差不多了。都是自己太大意了。
等星期一拿个转速表再实测一下.

网友D:
你用的PG卡,如果组成闭环控制,有是根据负载,频率是有些出入的,但不会很大
呵呵

网友E:
你用测速表测出来的数据和计算出来的数据一样吗?

网友F:
请问你的电机转速为1390,50HZ 1.5KW的电机,
能长期工作在50HZ以上吗?

网友G:
你的电机是普通电机吧,用变频器控制可能不太合适,要是长期超频对电机绝缘和轴承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网友C:
我厂里有好多普通的电机都是工作在55、60的频率,完全没问题。

网友H:
电机最好是变频电机,你看看编码器和设置,一般是出错在这两个地方!

楼主:
我们厂的高工说的普通电机在60HZ上工作几个小时都没有事!
不过我当天只开了几分钟!
一会拿转速表测一下,看一看跟我算出的相差大不大啊!

网友I:
75赫兹,轻载工作,我见过的,用了几年也没事。

楼主:
我们工作最大也是60HZ,刚才开到53,开了十五分钟,电机一点温度也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和现在的天气有关啊!

网友J:
其实,电机的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并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不超过电机的允许最高转速就可以连续工作。关键问题是,普通电机是否能抵抗住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对其绝缘的冲击。这个很重要,不是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的事,而是老化击穿的问题。

楼主:
我调的电机额定转速为1390,而工作最高时要1480。不过工作时间太概5-20分钟。我们这边的高工说工作几个小时都没有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其实,电机的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并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不超过电机的允许最高转速就可以连续工作。关键问题是,普通电机是否能抵抗住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对其绝缘的冲击。这个很重要,不是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的事,而是老化击穿的问题。

要是这样加输出滤波器或者输出电抗器就可以了^_^就是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