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ZC-23F继电器

楼主(2009-01-10):
请问JZC-23F(4123) 10A/28VDC 5A/220VAC DC9V电子继电器线圈是多少伏的?AC还是DC????在线等急用!!!

网友A:
楼主此图我是帮你在百度上下载的,根据你提供的参数应该是直流9V。

网友B:
继电器线圈电压为:DC9V
触点载荷能力为:28VDC  10A,220VAC  5A

网友C:
线圈电压    DC9V

直流28V时  触点电流10A,交流220V时    触点电流5A

实际使用中,电流要小于额定电流很多,以延长触点寿命

网友D:
线圈电压是直流9V的,触点可以分别接交流与直流

网友E:
线圈电压是直流9V的
是主触点接10A/28VDC时的额定电流
是主触点接5A/220VAC 时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