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西门子440系列90KW变频器不装IGBT模块怎么测试驱动板(是短接反馈光纤发光二极管还是或者断口开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这样进行测试吗?应该使用示波器进行监测.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测输出波形!

楼主:
主控板不会保护吗(短接反馈光纤发光二极管还是或者断开呢?)然后再测波形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