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各位大虾:
             我最近使用CPM1A-MAD11模块,输出1~10V的电压控制变频器,使用SCL3的指令,把0~60(Hz)的BCD数值对应转换成#0000~#1770的4位十六进制的数,对应输出0~10V的电压。但是在使用时,出现转换不灵的现象,输入60Hz时,输出10V,但是再输入其他数据时,SCL3指令好像不再执行,一直都是输出10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使用过模拟量输出,请给个意见!!
                                                                                         谢谢了

网友A:
你监控一下程序,看看程序中是否没有处理好,就是说你输入60HZ的时候输出10V,在输入其他的数字时监控程序看程序中为什么没有转变过来.

网友B:
看一下你的SCL3应用的对不对,可能是指令应用有问题

楼主:
如果是指令应用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根本不能转换,也不能输出10V的电压才对,我在输入其他数据时监控,发现数据写到SCL3的指令中了,但就是无法转换,不知为何?

网友C:
看看你的数据格式是不是对呀,转换的那个系数

楼主:
转换系数是这样设置的,偏移值为#0000,△X为&600(十进制),△Y为#1770(十六进制),最小转换值为#FED4,最大转换值为#189C。我个人觉得数据格式或数值设置不对,也应该不会影响它的转换,只是对是否会按比例函数输出电压有关系。我试过不经过SCL3指令,直接将数值MOV到输出通道,电压可以相应变化,所以模块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对这个SCL3指令为何不能实时转换感到困惑!

网友B:
△X为&600应该是#600才可以的。

网友D(2013-07-13):
求CP1W-MAD11模拟编程程序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