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西门子MM430,15千瓦变频器的修改什么参数可以将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设置成4-20mA类型?

网友A:
MM430我记得只有0-10的输入,不能设成4-20MA的。
你只能从别的控制变频的控制器上想办法了。

网友B:
自己加一个转换电路,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0~10V电压信号再输入到变频器控制中!

网友C:
修改参数好象不行

网友D:
如图,完全可以。而且方法不是唯一的。P756可以设置,然后用后面的X1/X2和Y1/Y2进行相应的编辑设置即可OK。

或者,在输入的端口,并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把4-20mA转换成2-10V的信号,用后面的X1/X2和Y1/Y2进行相应的编辑设置即OK。

网友E:
MM430的肯定可以了,可以根据参数来标定的!
我现在电脑上没有手册,明天去帮你看一下!
但是可以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F:
P0756设成2

网友F:
模拟量输入二是10、11端子,4-20MA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学了不少知识,各位的发言我还要慢慢去理解,无论如何还是很感谢

网友G:
MM430的I/O板上有两个DIP开关,可以设成0¬20MA的;

网友H:
原来是通过DIP开关选择的呀^_^谢谢楼上的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