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我现在使用的是ABB的变频器,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为什么在通电的待机的情况下,变频器的风扇不会转动,但在使用的时候又会转动呢?其它没有出过问题的变频器就吾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可以咨询一下ABB公司

网友B:
ABB那个系列的变频器?把型号说给ABB代理公司,让他们解答一下.

网友C:
这是正常的,首先要明白风扇的作用是散热的,待机状态下变频器发热量很小,不需风扇也能自然散热,另一方面也是从节能的角度考虑!

网友D:
这是正常的;
应当有个参数可以设定风扇是一直开还是根据温度自动控制(三菱的是可以这样设的);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是有参数设定风扇运行的!
艾默生的就有!
最好打电话问问ABB的饿就可以了!
不然你把型号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F:
我用的是优利康的变频器,它只要是上电,散热风扇就不停的转,还用过施耐德的,但没有注意这方面.

网友G:
应该是有参数设定的,你这个用过的变频器,是有人设定了风扇的运行方式了

网友H:
可能是厂家就这么设计的。有温度传感器安装在散热器上,当温度达到厂家设计时候的温度值,风扇就会得电转动,低于厂家设计时候的设定值停止.优点有二:1、减少风扇工作时间,延长风扇使用寿命。2、降低噪音。具体情况还要咨询ABB公司才可以得出正确结论。

网友I:
^_^现在的变频器都是这样,不运行的时候风机就不转,你这个应该是买的新的吧,^_^老一点的才会转

网友J(2009-02-24):
变频器待机情况下风扇一般是不转的,除非你的机器或者环境温度不低于50度,那样电机内的温度传感器(NTC热敏电阻)将会将信号传给控制CPU,此时不运行电机风扇也会转。
   一般情况风扇用来抽取机箱内热量,其散热作用。
   考虑到节能、风扇寿命方面因素,不同厂家机器,出厂值一般设置为过热或者运行风扇才转,但也可以按照说明书设置相应参数来控制上电风扇状态。

网友K:
ABB在上电初始风扇会运行,转一阵后停止,再断上电会重复这样的状况,装置运行时风扇是运行的。

网友L:
很正常的,有些是软件起作用,有些是硬件在起作用,比如我这儿用的是“沪工”的温度开关,有两种,45度常开的,80度常闭的,45度用来控制风机起停,80度的用来用温度保护,一台机器上每种用两个,很可靠的

网友M:
用温度开关的成本比较低吧!

网友N:
里面有温度设置
超过多少温度拆开始风扇转的
你现在用的应该是默认设置

楼主(2012-12-28):
谢谢各位前辈的解答

网友O:
要看变频器风扇的控制方式!西门子420系列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