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本人,很想学MCU 可自己一个人琢磨了很长时间
 楞是没刷好过一片 单片机
 前几天也买了 实验板
 ISP下载线,
可不知道如何 了,就刷不进去

网友A:
买个STC系列的单片机,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还可申请一个下载线,有指示灯的。

网友B:
ISP下载我用过,编程是给AT89S51单片机,ISP下载电路是我自己做的,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讯不上,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蛮实用的.
检查一下编程下载电路有没有问题,再看一看通讯格式,估计就应该是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C:
如果管脚正确,那很可能是软件不匹配!网上有很多中类似的软件!可以换一个实验一下!

网友D:
你到网上搜一下。有ISP的硬件连接图,你一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E:
直接到ATMEL公司的网站下载。程序很好使用。不过注意RST脚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