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0):
刚接触PLC没多久,现在遇到一个化工项目,要求用西门子PLC控制,有十几路压力、十几路温度信号需从现场传到50m外的控制室(人机界面),请问如何选件、制定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哈哈,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出来的,你选件要考虑性价比,还有你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总要说吧,至于控制方案那就得具体的把控制要求说明白.不然回答的也是个大概.

楼主:
谢谢,因为是私人企业,性价比要求较高,温度从400-600范围内,压力范围较大还不太明确,请问二十几路模拟量用S200可以么?50m的距离用什么传输方式比较合适呢?

楼主:
第一次发帖,这么快就能够得到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B:
PLC选用西门子的S7-300,现场采用ET200+SM321+SM322,采用profibus-dp通信!

楼主:
好的,我们马上询价看看,谢谢了!!!

网友C:
S7200好像没有远程IO模块,只能选用300了,价格贵一点。
点数上200也能满足要求。

楼主:
那请问六楼通过RS485线与人机界面的距离能到50m么?

网友D:
PLC与人机间的距离远不是问题;
关键是你的模拟量信号到PLC主机的距离;

网友E:
PLC选用西门子的S7-300,PLC与HMI通信通过profibus-dp

网友C:
楼主就用300吧,都有PROFIBUS-DP通讯吧,还方便,不过加个ET200的话也有点郁闷,不知你为什么要搞这么远。

网友F:
模拟量与湿度接收模块不是问题,主要是传输距离的问题

楼主:
初步确定用CPU用314了,加了块以太网模块,现场用触摸屏显示

再次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