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振动

楼主(2009-01-11):
伺服电机低速时出现振动,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好了,一般抖动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伺服振动的原因:1.本身机械结构;2.速度环问题,如速度环积分增益、比例增益、加速度反馈增益等的参数设置不当或伺服系统的补偿板和放大板故障;3.负载惯量,如导轨或丝杠出现问题;4.电气问题,如制动没有打开、速度环反馈电压不稳等。

网友B:
如果只在低速时振动,很可能是共振点
再者可能是伺服放大器的设置问题,或伺服放大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C:
如果减速时振动一般是驱动装置造成的;在恒转速时产生,如果电机自由停车过程中仍振动,则是机械部分问题,或者测速装置不良

网友D:
伺服放大器设置谁有中文解释的

网友E:
楼上的用的什么伺服,好像常用的都是有中文手册的

伺服参数调整可是个麻烦的事,一般的都是自动调整能满足了,如果是用手动的,有些参数只能去慢慢试。

网友F:
有可能是伺服软件和伺服电机不是很匹配,我有用过一款东元的伺服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网友G:
一个原因是电机本身转动惯量比较大,而电机的出场转速比较大,可能在电机启动时出现抖动。
另一个是电机的比例增益大了,适当减小即可

网友H:
是震动还是电机有声音阿?要是震动大可能是惯性比 共振等没调好。要是有声音那可能是转矩方面的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