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9-01-11):
一般星三角启动的延时时间是多少秒比较合适?

网友A:
根据负载的大小和电机功率的大小和电机的转速来选择

一般3---15秒

网友B:
星三角启动转换延时时间设定没有规律,具体要看电机的大小,要看负载的轻重,要看被动设备的转动惯量。通常被动设备的直径愈大,质量愈重,启动转换时间就愈长,如大直径的风机就比同功率的水泵的启动时间长

网友C:
说句老实话。这个线路还没接过呢

网友D:
楼主要看你的实际情况的,如负载!电机大小等等!

网友E:
我用的是10秒钟,45千瓦以内的,如果启动惯性大的话应该适当的延长启动时间.

网友F:
根据负载的大小和电机功率的大小

网友G:
我认为具体时间要看客户的要求,若是自己使用的电机也要根据电机功率的大小和具体工艺要求来定.

网友H:
观察电流表的变化,当从刚起动时的最大值降到不再下降时,这段时间就是降压起动时间。

网友I:
呵呵;这个没有定值,就像变频器设的加速时间一样,与负载大小与惯性有关;

网友I:
口诀:
电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说明:
(1)QX3、QX4系列为自动星形-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再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至少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 继电器的调整,由于QX系列起动器的热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之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网友J:
我原来做过一下200KW的风机,调成25秒,调成20秒,一转就跳闸,还后只能调成25秒了。调试时建议从30秒开始,往下调。

网友K:
与负载有关系的,先测试一下,然后在3-15秒之间调整一下了

网友L:
根据负载的大小,惯量和电机功率的大小来决定

网友M:
wo我们都是设置在8秒

网友N:
^_^时间从长往短设呀^_^

可以看着电机起来后声音比较小了,电流和电压比较温度了后在切换,这个时间就是之间的这段时间了

网友O:
一般情况下8秒
但还要看你的现场使用环境

网友A:
机械剪板机【16mm】我选的30秒

飞轮很大,惯性很大,时间短了启动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