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基础

楼主(2009-01-11):
液压知识,应工控网友的回复,上传部分资料。以供分享下载

网友A:
WU工,我个人认为油路\气路和电路都差不多,只是油路气路没有电路灵活.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谢谢WU的发的好东东,下载学习一下。现在真的想做个什么项目的话,要会的还真不只是电气上的东东呀,因为有很多故障是由于机械引起的,但是反映在电气上,但是你要分析出来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WU的发的好东东,下载学习一下。现在真的想做个什么项目的话,要会的还真不只是电气上的东东呀,因为有很多故障是由于机械引起的,但是反映在电气上,但是你要分析出来才行。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在修设备时,要了解设备的工艺的原因了
其实机电不分家啊

网友C:
下了看了一下,真的是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了啊
引用 网友A:
WU工,我个人认为油路\气路和电路都差不多,只是油路气路没有电路灵活.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理解他们都是有相通的地方的,电路比较好控制一些

楼主:
对于油路和气路的控制各有优缺点。这要看机器的功能了。
     油压机器,一般用于大压力,动作要求平稳的设备。比如在300kg力以上设备,就要用到油压控制了,可以算得出气缸最大能做到多大压力。油缸能做到多少压力。
   气动机器。一般来说用力压小,速度快。控制比较灵活。但是精度差,要在中途换速或中途停止等都有些难度。
  对于控制电路来说。都差不多,随便怎么做没有什么分别。
  如果各位对这方面有什么不是很明白的地方,要指明某一点,要不然所牵涉的东西太多,所以就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答出来。
 对于压力的计算应该都会算吧?
 底面积 X 公称压力=油缸或气缸压力=机器吨位

网友A:
总的来说油压比较稳定,气压精度要差些,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强些.

网友D(2012-09-06):
下不了了,能不能再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