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计算

楼主(2009-01-11):
公司安装制冷机星三角连接 380V333kw用2*3*185+2*90的电缆可以吗?

网友A: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和我以前查找的资料,我个人觉得,比较合话。
如果楼主想进一步明确的计算一下的话,你就查一下电机的电流及计算一下角运行的电流,再查一下电缆的载流量,你的设备是长期连续运行还是断续运行,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没问题,185平方电缆的载流量可达500A.

网友D:
肯定没有问题!信老师前段时间发了一个电缆计算小程序的帖子,很实用方便,你搜一搜!

网友E:
稍微有点大,距离远或是长期工作的话,很好

网友F:
普通的185VV电缆在环境40度多根并排的长期载流量基本为356A;
应该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