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软件Micro/win SP7安装问题

楼主(2009-01-11):
我新下载的SP7软件,下载说明上说只要把原来的版本卸载,安装就好,我这样的两台电脑上都 安装 成功了。不过就是在我的本本上不能正常安装。提示如下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首先要确定你安装的是升级版还是直接安装的;
另外与系统也有关系,可以删除后进入到安全模式下安装试试;

网友B:
按楼主的说法你应该使用的直接安装版,你先把以前的版本完全卸载后,再安装现在的版本应该没问题的,如果不行可能是你现在的这个软件有问题.

网友C:
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可按如下步骤处理:
1 点击 Windows 任务栏的”开始“按钮,选择”运行“命令
2 在命令行中输入 regedit,并点击”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3 备份当前注册表。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择“My Computer”,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导出...”保存注册表数据
4 打开注册表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5 选中目录 Uninstall,通过菜单命令“编辑” > “查找...”,打开查找对话框
6 输入查找项 STEP 7-Micro/WIN
7 点击“查找 ”按钮开始搜索
8 找到相应的注册表项并删除键值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各位:我明确一下以下几点
1.我的这个软件在其他的两台机上安装正常了,说明是安装版的,不是升级包。
2.3楼的方法做了,键值也没有了,因为我是正常卸载的
3,我还不想重做系统,虽然做系统也方便。
谢谢各位

楼主:
我搞清楚了,SP7是升级包,在那两台电脑上安装成功是因为我先运行的SP7的安装,之后,引导我卸载的,又开机安装的,没有安装成功的这台机是我先卸载的SP6后安装的SP7,所以安装不上。

网友D:
软件更新的太快了!
前段时间才出:SP5,SP6
短时间内不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