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电力变压器的容量如何选择??我们单位的动力和照明总功率是39402KW,请问用多大的变压器合适??谢谢各位!!

楼主:
变压器容量怎样选择??请问394.2KW的负荷用多大的变压器合适??

网友A:
晕:
总功率是39402KW, 又是 394.2KW的负荷;
哪个是?

网友B:
问题没有说清楚,你电力变压器的进线电压等级是多少啊?最好打电话问当地电力局.

网友C:
先说容量吧,总功率如果是394.2kW的话,就选700kVA的变压器,一次侧电压根据进线电压等级选定,频率50Hz。

网友D:
按楼主说的有功功率394.2KW的算,你选500KVA的变压器就行了。理论计算的话,请参考相关的书籍,实际中我经常这样使用。

网友E:
可以选500KVA的

也可以选750KVA的

考虑以后发展,选后者好

网友C:
500kVA的太小了,按功率因数0.9来算才450kW,况且功率因数很难达到0.9,一般0.8左右,这样余量太小,要不了多久可能就要换台大的,所以综合考虑选择700kVA的比较合适!

网友B:
一般要求达到的功率因数为0.86,可以按这个来计算,再考虑以后可能扩大规模等,最好保留一定的余量,700KVA相对合适.

网友F:
选500KVA可能小了点,至少也要乘0.9系数(才只有450)。而且这样一来以后也不能再增加什么负载了,还是稍微大点,以防以后有扩容的需要。

网友G:
计算的问题留给你自己做
可以告诉你选择依据:运行中如实测出变压器实际承受负荷小于50时,应更换小容量变压器,如大于变压器额定容量则应立即更换大变压器。同时,在选择变压器时要根据线路电源决定变压器的一次绕组电压值,根据用电设备选择二次绕组的电压值,最好选为低压三相四线制供电。这样可同时提供动力用电和照明用电。

网友H:
考虑以后可能扩大规模等,最好保留一定的余量,700KVA相对合适.

楼主:
谢谢给位!  我是YSH52036。看到你们的回复我非常高兴。能说说变压器的容量是如何计算的吗,这个公式是??

网友I:
考虑以后可能扩大规模等,最好保留一定的余量,800KVA相对合适.
   估算:1  变压器二次侧电流=变压器容量乘以1.5例800KVA=800*1.5=1200A左右
            2  变压器一次侧电流=变压器容量乘以0.1<6KV电压等级> 例800KVA=800*0.1=80A左右.
            3  变压器一次侧电流=变压器容量乘以0.06<10KV电压等级> 例800KVA=800*0.06=48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