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我是做三菱的,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都在做,有时从客户的定方案、选型、调试等都要参与,当然我是要尽量推荐三菱的,而客户的选型有时就不会只考虑三菱的了,会多方面考虑,价格、货期、服务等,在触摸屏的选型方面就经常遇到其它厂家的竞争,有的客户PLC都选用三菱的了,但触摸屏有时选用其它厂家的,原因有些触摸屏的价格比较低,有很大的竞争力,其中维纶算是一个了,而且在深圳这地方,维纶就是在深圳产的。我知道价格比较低,不知道使用怎么样,一直想亲自试下这个触摸屏,最近真好有个朋友做了台小设备,用了这个触摸屏,于是自告奋勇地帮他编程,亲手体验下。
   虽然三菱用的很熟,但用维纶的还是第一次使用,也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当然这些小问题对于一直使用这个的人就不是问题了,这些小问题也只能难难像我这样的初次使用者了,这些小问题随着使用也肯定会被解决,就是花点时间的问题,看下资料,或是请教下别人等,这里我只是把初步使用的感觉和三菱的不一样的地方写一点,对于那些使用这个的高手就不用看这贴了,或就当是来了放松一下看看这贴,也就是当到了无所不谈那样吧,或是看了后感觉有些要跟初学的指点些的,也可以写点出来,让我们也在多学点。

    遇到的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数值输入,按三菱的习惯,用过数值输入按钮,设定下数据格式,地址就行了,但仿真了下,点这个数值输入,就是不弹出键盘,后来才知道维纶的还要设定个触发地址,要设为LB  9000。

    第二个小问题是下载时遇到的,下载时提示我打开COM2口失败,这我知道是通讯口设置有问题了,要去找设置的地方,按照用常用的软件方式在软件中找这个通讯设置,但在编程的软件EasyBuild中每个菜单都找了,就是没找到,没办法,最后请教别人,才知道这个设置在EasyManage中去设置,别人发了个EasyManage截图说在这里,就马上恍然大悟,对是在这里,应该知道的却被自已忽视了。

    还有个设置,下载后画面中的两个系统菜单WEIN  VIEW会一直显示出来,不想要它,可以在系统系统参数――一般的选项中设置,任务按钮属性设成关闭。
    一个东西方文字的问题,先前在一台电脑上编写程序的,后来转到另一个电脑上去下载,打开一看,字体都变成了不认识的乱文了,还好之前有高手跟我说过这现象,这个没花时间就知道怎么搞了,原因是之前在电脑上做时是选择东方语言,到这台电脑上打开是,这台电脑默认的是西方语言,改下语言就解决了。
    这次是小试一下,就用到触摸屏的基本功能,开关、指示等、数值输入、数值显示、画面跳转等,总共就5个画面,遇到了这些小东西。

当然如果复杂使用,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初学者可以从这里了解点,少走些弯路。各位高手也可以透露点经验给我们这些学学。

    用维纶的触摸屏和三菱的PLC就是没有透明功能(穿透功能),在编程调试时连上触摸屏,再想监视PLC,就麻烦了,所以我向客户推荐三菱触摸屏时,都会重点提到这功能,如果都选择三菱的,那么电脑连上触摸屏,触摸屏再连上PLC,那么电脑就可以直接编辑、监控PLC。
    当然如果都使用三菱的,还有其它好的功能,比如用触摸屏可以修改FX系列PLC的程序,这个我想维纶连三菱时是肯定不能做到的,这个功能虽不是常用,但有时用这应急下还是很好的。
    用同样的还有一个好处了,就是需要供应商技术支持时,同一个厂家的只要找一个代理商过来就可以了,如不同,就麻烦了,说不定要找两个代理商的过来。我曾经和Proface的人一起调过和三菱Q的模块通讯,和欧姆龙的人调过和他们的温控器的通讯等等,不同厂家的肯定没有同一厂家调起来舒服。

网友A:
从价格上说,威纶的屏要比三菱的屏便宜很多,普通功能实现起来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威纶屏被经常使用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刚开始学习一种新事物的时候,是会出现些疏忽的地方,没有这个过程就不能说明自己在进步.俺也有同感.楼主此帖很好.

网友C:
三菱的穿透功能确实很好用,但威纶的便宜仿真用起来方面,总之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不足。

网友D:
一直没有机会使用维纶的屏,通常都是同型号的plc的屏幕,不过这些的确是初学者的容易遇到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我上传一个图,这个标记在正常情况下操作界面上是不显示的,而遇到故障时,会自动弹出,不知道三菱的有没有这个功能。还有威纶屏可以自己编辑按钮开关,也就留有一个后台。
 报警状态
正常状态:

楼主:
这个报警时显示一个东西出来,三菱的可以用部件显示,或是其它的方式显示出来一个提示出来,大小这些都是可调的,但能像上面那样显示基本上像个透明的,后面的背景不会都被完全挡住的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F:
呵呵,我最近正在改公司的一台买来的液压冲床,上面的就是威纶的屏。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刚好也有同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E:
正好,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然要我知道的了,呵呵,我也只是一般的用一用,别搞太复杂了。

网友G:
用WEINVIEW MT500系列的也就是简单应用;太复杂的做起来就不爽了;

网友H:
威纶的屏在价格上连三菱的1/2都不到;这是最大的优势;
尤其是现在经济危机,客户生产设备也要想尽办法省钱;
以前的配套客户多是用三菱或PRO-FACE的,现在也想试试便宜的;

网友I:
我以前都是用欧姆龙的屏,现在也想换用维伦的了^_^大家说说这个屏的可靠性怎么样呀。

网友E:
能用,我用的还没有出问题。有一点,彩色不是很真,我用过松下GT21的屏,两者的色彩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威纶要差很多,因为威纶是256色的。其它没有什么发现。

楼主:
色彩不清楚它的大屏怎么样,三菱的GT15系列现在是65536色
除了价格,使用方法等,还有个产品寿命问题
寿命,不会马上能看出,要经过时间检验
它的软件也很小,网站下载也很方便,不像三菱的很大,可能是和他每个系列用的不同的软件有关,三菱的屏基本上就是一个编程软件

网友G:
MT500的只有256色;
一般应用就可以了;
至于GT15,这个档次太高啦;
一个10.4的可以买2~3台MT510T了...

网友F:
请教一下了
引用 网友E:
正好,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当然要我知道的了,呵呵,我也只是一般的用一用,别搞太复杂了。

威纶MT506往电脑上传画面时,DIP拨码需要设成1011还是全1啊
我想先把画面备份再做修改

网友E:
下载不用动拔码开关,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下图为松下GT21界面:

网友J:
色彩方面,国外品牌普遍不怎么看重这个参数。
现在国内很多品牌的人机,色彩方面做的都很出色,即使是4.3寸的小屏,也不会还用256色的现象,或者64K色的,以及现在26万真彩色的,比如显控人机。
另一方面,成本和售价却控制的很成功。

上面某同学说的产品寿命问题,现在很多采购不看重,因为大家看来这个性能不明显。其实现在做出来的五线电阻式触摸屏,性价比方面比四线触摸屏还是要强的。

网友K:
我也在学习威纶的东西,做了一个脱硫的工程,还在调试阶段

网友L:
我有个问题请教,我现在也打算用MT506代替原来西门子的屏接连S200PLC,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一个问题,怎么输出输入一个参数,比如S200的VD640

楼主:
楼上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对维纶我是新手,对西门子也是知道一点
屏的软件中是找不到VD,这是双字,只有VW字的,那你在数值输入元件属性的设备类型中选VW,地址中设置城640,字数中设置成2试下看看行不行

有对这两个东西都在行的高手也可以来回答下

网友L:
谢谢楼主,我现在还没试过,屏还没回来,希望大家多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L:
感谢各位热心朋友,威纶公司也已经给我答复了,就是类型VW,地址 2字

网友M:
比维纶更好使的屏和软件
维纶是台湾的触摸屏厂家,台湾像维纶这样的厂家还有好几家他们的触摸屏显示效果都不怎样。我最近发现一种大陆的新屏7062k ,7寸屏,软件是北京昆仑通态的嵌入版6.8,性价比相当高,推荐给大家用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Type=proseminar&CompanyID=6-94B8-EA33C644A2F4&Id=2009020511550500007

网友N(2009-02-17):
威纶人机还可以!

网友O:
请教各位师傅:我初次接触显示屏,维纶MT508TV触摸屏,三菱FX2N-48MR,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指示灯和选择开关,离线模拟可以正常控制指示灯后,下载到触摸屏上与PLC连接后,触摸屏有指示灯和开关显示,但用用手触摸显示屏上的开关没有反应。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楼上的没反映具体是什么,是按键没反应,还是控制不了指示灯
看下控制的地址,PLC程序中有没有其它的控制,有没有冲突

网友O:
用手触摸显示屏没有反应。PLC是空的,没有编程。我是看了EB500视频教程:“01与三菱PLC通讯视频教程_EB500”。以后做的。

楼主:
控制一个位开关算是基本的东西了,不知道你怎么做的
把你做的画面贴上来看看,怎么设置元件属性的也说下

楼主:
下面的开关属性里面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O:
开关一般属性设置:读取地址和输出地址的设备类型都设为:Y,设备地址都设为:0,开关类型设为:切换开关。在电脑上离线模拟可以正常控制指示灯。

楼主:
上面的设置没发现有问题,你的PLC有没有在RUN状态
随便写条简单的无关的程序下去,确认在运行RUN状态再试下

网友O(2009-03-20):
感谢各位师傅,原因是我的MT508TV触摸屏坏了,换了一个屏后正常。但我还没搞清楚为什么画面程序下载过程中,用手触摸显示屏时显示屏有反应(能发出声响)。还有打开MasyManager,点击Jump To Touch Adjust可以效正显示屏触摸点。为什么程序下载到屏上后就不能触摸了呢?

楼主:
搞了半天是屏坏了
你那现象可能是没完全坏调吧,这样最麻烦,难发现问题

网友P:
我现在也在考虑用不用触摸屏,原来考虑的是用pc+加组态

网友Q(2009-05-10):
初学者的教程!谢谢!

网友R:
哪种通用性最好,哪位高手说说各家触摸屏的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哪种通用性最好,哪位高手说说各家触摸屏的优缺点?
各家各有特色,要根据自已工程的需要选择,价格、性能、和PLC连接、编程内容、客户要求、编程者的熟悉情况等等综合考虑

网友S(2009-06-24):
我也刚接触维纶的,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T(2009-08-21):
谈谈俺自己的感受。weinview确实便宜,MT500系列功能有点差,现在的MT6000/8000系列功能还是蛮强大的。不过返修率太高,几乎一个星期我至少会接到三台以上的返修机,或许是卖的太多,所以相比起来返修也就多。

网友U:
最近刚做了一个威纶的,也是第一次,用以太网通讯,有穿透功能呀。

楼主:
后面的高性能可能是有穿透功能,
我用的这个是最简单的这种,还没有穿透功能

网友V(2010-07-14):
本人第一感觉 价格偏低 功能强大 应用方便 质量一般

网友W(2010-09-02):
老兄你搞错了吧,维纶不是在深圳生产的,是在江苏苏州工厂做的吧。

网友X(2012-09-17):
哈哈,支持维纶,我们公司也是在用哦,现在我也在学习中,很通俗易懂的一个产品。GOOD

网友Y(2012-11-28):
飘过进来看了一下!

网友Z:
不错的今天刚看到学习了

网友AA(2014-12-25):
我现在选择屏的时候会首选威纶,因为价格低

网友AB:
MT500威纶通早就停产了啊 楼主还可以买到 另外现在的产品 数值元件就不需要设置触发地址才可以弹出键盘了

网友AB:
回复 网友O:
如果切换画面都不可以的话 会不会你使用的屏或者软件其中有一个不是威纶的

网友AC(2015-09-26):
一个东西方文字的问题,先前在一台电脑上编写程序的,后来转到另一个电脑上去下载,打开一看,字体都变成了不认识的乱文了,还好之前有高手跟我说过这现象,这个没花时间就知道怎么搞了,原因是之前在电脑上做时是选择东方语言,到这台电脑上打开是,这台电脑默认的是西方语言,改下语言就解决了。
请问怎么该语言呀?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