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我的电瓶车的电瓶坏了,可以修复吗?是铅蓄电瓶。

网友A:
可以修复,但是性能价格比不是很好,修一次用不了多长时间又要修,修补了几次就废了

网友B:
楼主说的电瓶坏了,应该是续航能力差了。
你要是总修复的话,你就修复一下试试吧,要是第一次的话,就建议去换电池

网友C:
可以修复

网友D:
怎么修复

网友E:
首先要看是什么问题,如果是短路、断路、隔板变形和破损、铅粉脱落、极板严重老化等,就不能了。一般只有是因使用后电解液缺少和过放电才可以修复。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电池修复机,其原理是用脉冲充电机以较大的脉冲电压激活表面和浅层的硫酸铅,使其逆转变回铅和氧化铅。不过一般的充电机也能做到,只是麻烦点。以前曾经出过一种修复剂,其作用也是增加硫酸铅的活性,因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就不用了。也是要充电的。至于修复率和修复后的容量就不能直接判断,要看电池的硫化的情况。如果时间较短的话,其成功率就大,八九成;倘若放置时间长的,硫化深度大,就不容易,只能视情况而定。

网友F:
可以的,去卖电动车那里换一个就行了,不过可能要花点银子的

网友G:
^_^修复这个东西,最好是在电池状态比较好的时候进行,等到电池亏电厉害了在修复就没什么效果了;

现在冬天天冷,电池活性低,亏电厉害,不一定就是电池坏了^_^等天暖和了就又好了^_^

网友H:
续航能力差不应该为“电瓶坏”吧。

续航能力差就需要更换电瓶,但可能如楼上所说,冬天“状况”可能差点,不一定要急着换。

如果是“坏”了,就要去维修站检查,一般来说电瓶坏了我们就更换,维修后用不了多久又会有问题。

网友I:
有专门的铅蓄电瓶修复仪器,不过能恢复到新的多少电量就不好说了;
如果电动车已经骑了二年以上最好换新的电瓶吧;

网友J:
楼主都没说是什么故障,大家就跟了这么多帖,真是有质量啊!
故障有可修复和不可修复两种
不知楼主的故障是什么?

网友G:
^_^一般的修复也就是加点水而已,真正能除硫化,几乎很少,对于时间长的车子,根本不可能。

网友K:
建议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