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9-01-11):
求救:
   有一35Kv线路  进线三相电缆,有一相电缆从与架空线路搭接的搭接板以下的10公分左右出烧毁,请各位朋友 ,帮我找找原因!

网友A:
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没有在接头处而在接头以下10cm处烧毁吗?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啊,一般是接头处接触不良导致过热烧毁!

网友C:
是不是接触不良导致过热烧毁

网友D:
不像是接头发热引起的!?可能是电缆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E:
我认为也是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烧坏

网友F:
我感觉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可能是电缆质量不好,那里生产时有接头或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