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1。家用的单相的电灯、电热毯是纯电阻电路,大家比较熟悉,P=UI=U*U/I=I*I*R,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工业用的三相380V的电加热器的功率和电阻有怎表关系?
是不是也跟220V的一样,如果是多个加热管的,也是按加热管的电阻串并联后的电阻和电流,计算,如果是接两相380V呢,是不是也是这样算呀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基本一样的关系

网友B:
应该是一样的,不过电压要取有效值.

网友C:
计算方法肯定都是一样的!纠正一下,P=UI=U²/R=I²R,楼主你写成U²/I了,肯定是笔误!

网友D:
不过有一点,我没有验证,就是电热炉丝,这个炉丝是螺旋形,从理论上来说,这就产生了电感,不知道这个电感量有多大?请有这方面经验的谈一谈。

网友E:
电感量很小很小,用在高频上影响很大,低频无妨

倒是本论坛中有一计算电热丝的帖子,忘记了电热丝是螺旋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参与!
如果380V的也这样算的话,分两相380V和三相380V,还有电阻有接法,有六个头(即三根管)根据接法不同也会告成功率不同的是不是这样?
哪位有电加热管的设计标准?还有如何计算一定功率的加热管,加热一定容器的介质到一定温度的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过有一点,我没有验证,就是电热炉丝,这个炉丝是螺旋形,从理论上来说,这就产生了电感,不知道这个电感量有多大?请有这方面经验的谈一谈。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电炉丝是纯阻性的!

网友G:
一样的,就是电阻两端的电压不一样而已

网友H:
^_^我觉的,电阻丝也应该是阻性的,电感可以忽略不记。

网友I:
电炉丝一半正向螺旋,一半反向螺旋,电感抵消。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电炉丝一半正向螺旋,一半反向螺旋,电感抵消。

说的好啊!支持

可是谁家的电炉丝如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感量很小很小,用在高频上影响很大,低频无妨

倒是本论坛中有一计算电热丝的帖子,忘记了电热丝是螺旋的
这个回答基本靠谱。其它=半桶水。还达不到工程师级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过有一点,我没有验证,就是电热炉丝,这个炉丝是螺旋形,从理论上来说,这就产生了电感,不知道这个电感量有多大?请有这方面经验的谈一谈。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电炉丝是纯阻性的!
不怪我说得太直接了,你的电工还要学一段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电炉丝一半正向螺旋,一半反向螺旋,电感抵消。
你的创意很好,可以考虑这么做,不过有点难度

我对所有以上都做了评论,只为一点:技术的东西,不能信口开河

楼主:
wU工有空的话。给咱多指点指点,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