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请问大家有没有行车类起重机械的培训资料啊?我刚刚接触行车的电路维修,不是很懂啊 !希望各位大哥们指点啊!我是个菜鸟啊!

网友A:
培训资料是自已在长时间的工作中,有什么故障,我会一一答复,我维修行车多年。

楼主:
我们公司的有一个行车
我们公司有一个行车是十吨三吨共用的   我就是不知道电路是什么样的啊?它下面的一个控制排只能控制三吨的,行车上面有一个控制室都可以控制。然后在控制室外面和行车顶上各有一个门的保护开关,现在就是把门控制的主接触器给没用啦!因为现在一用后面就没有电啦!我不是很清楚这个行车的电路,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有没有限位?或者什么的?

网友B:
加我吧,943370988

网友C:
小行车很简单的啊。有空多去研究一下就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行车很简单的啊。有空多去研究一下就懂了。
行车--------安全第一,安全方面和电梯差不多了。

网友E(2009-02-26):
主钩副钩上升限位,小车限位,门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