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在有些工程中,PLC处理的一些数据要求能保存下来,可以以后查询,这样可以实现的的方式有在电脑中做一些界面和PLC通讯,读取数据,这样做的方式比较费时、费力,但做出的界面可以很好看,但无为拉简单的应用,可以选用三菱提供的两个小软件很容易实现在电脑上读取保存PLC的数据,或是可以向PLC写入设定的数据。
   三菱提供了MX Sheet软件,MX Sheet是一种通讯支持软件,无须程序,只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使用Excel收集。安装好MX Sheet,就会在Excel中多出一个MX Sheet的工具栏,通过设置,就可以把PLC的数据读到Excel表格中。
MX Sheet工具栏如图
  通过设置后可以把PLC数据读出的效果如图,也可以在数据边上设置写出这些数据的地址

   其实这个软件不只是采集数据,还可以做其它的功能,如向PLC写入设定好的数据,采集报警,PLC注释显示等。

    电脑和PLC的通讯设置有个专门的向导,指引一步步设置,通讯可以和PLC的编程口连接,或是扩展的通讯口连接。
    除了PLC,电脑和这小软件外,还要用电缆连接起来,连接的电缆根据选择的编程口不同,有多种选择。FX如果通过编程口连接就是用编程电缆SC-09就可以。Q系列的也可以通过编程电缆QC30R2或是USB电缆等连接。

    在使用时除了要安装MX Sheet软件外,还要安装三菱提供的一个小软件MX Component。

网友A:
这样确实很方便,但这两个软件不知哪里可以下载到。

楼主:
既然用了三菱的东西,那这些软件在代理商那都能拿到

网友B:
http://www.skmee.com/html/ruanjianxiazai/sanlingruanjian/20071126/152.shtml
这个网站可以下载,刚刚下载了一个!

网友C:
有这个软件,不过很少去用;

网友D:
我是新手,很多都不懂希望以后多指点呀!

网友E:
早听说过这个软件,但没有用过,看来确实很实用
不知道装到中文的EXCEL上可不可以了

楼主:
中文的EXCEL一样用,只是这个软件是英文的

网友A:
我装了后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在Excel中也没发现MX Sheet的工具栏,我用的是金山office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高手指点下。

楼主:
两个软件都装了吗?MX Sheet和MX Component都要装
MX Sheet在安装过程中有个提示,导入EXCEL,可以选择确认

网友F:
还没有用过,来了解一下!!

网友G:
怎么设置呀?拜托发详细些好吗?谢谢!

楼主:
详细的步骤在手册里有说明
在这里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的
看手册,有具体的问题再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详细的步骤在手册里有说明
在这里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的
看手册,有具体的问题再说
你好这里应该怎么设置呢,麻烦你了.谢谢!PLC是FX1S的,有RS232的编程线.

楼主:
对照手册说明,点旁边的Wizard这个向导里面一步步设置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照手册说明,点旁边的Wizard这个向导里面一步步设置就好了

这个空格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填??

楼主:
COMMENT相当于一个注释、说明标记等,随便写,没什么关系

网友G:
谢谢你!终于连上了,就是 MX-SHEET手册上的图和软件上的图不一样,用的效果不好,是不是版本不一样呀?我看到软件上的是 MX-Sheet Version 1.02c(SW1D5C-SHEET-E).有这个手册吗?麻烦你发我一份好吗?
zmxiong@163.com

楼主:
手册三菱网站上去找下,应该有下载的
软件我的也是低版本的,这个很少用,也就没关心有没有新版本的
想要新的可以通过供应商向三菱要的

网友H(2009-02-10):
有点意思,不过既然用了触摸屏,再用pc在现场采集数据好象意义不大。
应用的行业和场合好象有限,反而不如用CF卡或U盘来的方便。
不知这个软件能否支持通过以太网连接到现场的触摸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点意思,不过既然用了触摸屏,再用pc在现场采集数据好象意义不大。
应用的行业和场合好象有限,反而不如用CF卡或U盘来的方便。
不知这个软件能否支持通过以太网连接到现场的触摸屏?
这个帖子回错地方了,应该回复到
《在触摸屏中显示的数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转换到EXCEL中?》
呵呵,不好意思

楼主:
最近有客户用FX3U做这个,我做了个试了下
每2秒种抓取一次D0的值,如图:
通过设定,数据会自动保存成一个文件,可以再用EXCEL打开

网友I(2010-09-03):
看不到所有的回复。。。要一个一个点麻烦。

网友J(2017-10-10):
通过以太网模块抓取数据的软件有哪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过以太网模块抓取数据的软件有哪些啊!
用以太网接口,也可以用这个软件实现。

网友K:
这个很实用,现成利用电脑保存数据!

网友L:
这么说,这两个小软件功能太好了,做过的程序重要数据可以导出到电脑中保存了。

网友M(2017-11-10):
有的电脑装不上,就是点击安装文件EXE没反映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的电脑装不上,就是点击安装文件EXE没反映咋回事呢
如果操作系统是新的,最好装新版本的软件,目前这两个软件都有版本2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