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1):
突然卡住了  怎么会没电压的时候电流最大     一时不知道如何用公式求证出这结论?? 特意请教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用欧姆定律就可以证明啊,电容两端没电压,电流是由电源电压与电阻决定的,产生了电流电容就有电压了,下个瞬间的电流就有电源电压减去电容的电压再与电阻决定。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还有数学公式,用积分算。

网友B:
通电的瞬间

充电

所以电流大

楼主:
是的 是的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C:
瞬间是给电容充电,所以才会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