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请问怎么做呢,请大家指导一下,还有如果有模拟量比如温度、液位编程的例子,帮忙发一个参考一下,帮忙发给我一份:jinmengok@yeah.net    多谢!

网友A:
温度、液位一般都是要用到模拟量控制了,要加模拟量模块
TD200只是相当于文本
主要还是PLC的程序

网友B:
在PLC上加一个EM231模块,将信号转换成对应的数字量,在TD200上可以显示出来,也可以在TD200上设置上下限;

网友C:
你在论坛上找一下!
我发过TD200,TD400C的例子!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在论坛上搜索过了TD200的例子,好多帖子都锁贴,很多都是咨询帖,没看到例子,不知楼上能给我发一个吗?

网友D:
应该是在PLC上编程做PID,然后用TD200显示和设置目标值
用S7-200的向导进行TD200的编程

楼主:
我的设备工作要求是这样的,当水位达到最高设定值时,停止进水电磁阀,当水位低于最低设定值时,开启进水电磁阀!这样的话,需要PID控制吗

PID控制一般都应用在那些方面呢?

楼主:
重新顶起,期待有例子的朋友帮我发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设备工作要求是这样的,当水位达到最高设定值时,停止进水电磁阀,当水位低于最低设定值时,开启进水电磁阀!这样的话,需要PID控制吗

PID控制一般都应用在那些方面呢?

这个东西不需要PID控制,弄4个液位开关就行了。最上和最下的分别为上下限报警,中间的两个分别为开、关进水电磁阀。单纯这个东西不需要PLC来控制,弄俩中间继电器就行了。但是你如果还有温度处理,需要在TD200上面显示温度和液位信息的话,拿西门子的222就够用了。另外,建议你用TD400C,据说比TD200还便宜,而且大气了不少。。我司一直都用TD400C,TD200不知道是买不到还是怎么的。。

楼主:
嗯,谢谢楼上,选择PLC就是因为要在水温、水位方面做一些处理,比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我现在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7 V4.0 SP3的版本,不支持TD400C,不知道要升级到哪个版本才有?

网友B:
STEP7 V4.0 SP3的版本安装后有一个TD Keypad Designer,这个就是TD400编程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楼上,选择PLC就是因为要在水温、水位方面做一些处理,比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结构简单,可靠性高,我现在用的编程软件是STEP7 V4.0 SP3的版本,不支持TD400C,不知道要升级到哪个版本才有?

不知道你用什么PLC,如果系统不复杂用200系列就够了。你说的STEP7 V4.0 SP3是不是MICROWIN4.0SP3,升级到SP4以上应该就有了吧。我以前用的是SP5,现在是SP6,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7 V4.0 SP3的版本安装后有一个TD Keypad Designer,这个就是TD400编程用的;

比如,在TD400中,我想按下F1键时,显示指定的菜单屏幕,该怎么做呢?

楼主:
回12楼,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系列224,今天刚刚下载了sp6,安装成功了,有TD400的向导,谢谢

只是关于按下指定按键后,如何显示指定的屏幕菜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请帮帮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12楼,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系列224,今天刚刚下载了sp6,安装成功了,有TD400的向导,谢谢

只是关于按下指定按键后,如何显示指定的屏幕菜单,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请帮帮我

文本显示器毕竟是文本显示器,做界面切换就不如触摸屏简单。但是TD400C还是可以做界面切换的,就像你说的按下一个键,切换的指定的屏幕,这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通过报警信息来做,因为在TD400里面,报警信息可以弹出。你可以通过按键触发相应的报警信息,当然这个报警信息界面里不一定非得是报警,你可以在里面标识其他的信息,比如,温度,湿度,液位,什么的。。如果需要的界面很多,编程时就会很繁琐,但是不算难,仅仅是繁琐。。。要有心理准备。。

楼主:
就是说,屏幕菜单只能通过系统默认的按键操作,通过上下键翻页来操作,只有报警信息可以指定标志位,通过触发指定标志位,来显示信息,对吗

网友C: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TD400C是在SP5中文版本之后才有的,为什么是中文版本,好象是只对中国市场才有的!
你可以在向导中做!
具体论坛我发过例子!
SP3的好象没有这个吧!
是SP5才新加的!
搂主下载个说明手册就可以了!
上面很清楚!

网友C:
TD400的手册!
搂主可以参考以下!
说的很详细!

楼主:
谢谢中邦电气,TD400的手册我已经下载了,昨天看了一下,没有说怎么定义“屏幕菜单”的标志位,那么我如何能在按下指定按键显示关联的屏幕菜单,研究了半天也没有结果,不知楼上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下例子,看了实例,可能会清楚一些

网友F:
西门子仪表请进:www.tjtongnu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