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Proface-GP37W2的画面切换要用PLC控制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在GP37W2系统菜单设对应的系统区起始地址;
设后画面信息就存在PLC的一个寄存器内;
改变这个寄存器的值就会切换到新的画面;

楼主:
在那里我找不到?

网友A:
三菱的PLC如果不改动默认是从D0开始的;
在GP上同时按左上、左下、右下就可以进入到系统菜单内;

楼主:
地址的设置00/X001。请问前面的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你用的GP37W只连一台PLC的话,可以直接用X001;
用三菱PLC如果连多台的话,前面的代表PLC的地址;

网友B:
画面对应PLC中的一个寄存器,这个寄存器是1时,显示第一个画面。是2时,显示第二个画面
这个寄存器地址是在Proface的设置中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