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我的手电钻有个奇怪现象,倒右的方向会转,其它方向都不会转,炭刷换了也没用,求助各位师傅怎么回事?

网友A:
那就是转向开关坏了。

网友B:
^_^电钻上有个换向的开关,你看看这个坏了吗^_^

网友C:
开关只能一个方向转,应该是开关坏了

网友D:
正反转只有一个方向转,那还有什么地方坏呢?
检查换档开关啊

网友E:
换相开关坏的可性很大,你拆下来检查检查!

网友F:
有些电钻本身就是一个方向转的呀

楼主:
我的手电钻是正反转的,但正反转都一样坏的,就是手持电钻倒向右侧的方向会转,钻头朝下,向上、倒向右都不转。

网友G:
呵呵,接线松掉了,或是开关接线处坏了
这时你倒向一边时,线会搭上,别的方向时,线接不上

网友H:
检查换向器是否磨损过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手电钻是正反转的,但正反转都一样坏的,就是手持电钻倒向右侧的方向会转,钻头朝下,向上、倒向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电源线到换向开关之间的通断",多为接触不良!

网友J:
如果有一个方向转,说明电机没有坏,那可能不是电刷接触的不好,或是开关有问题。你好好查一下。

网友K:
检查换向器

网友L(2009-02-11):
你检查一下定子上的线头是不是脱焊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