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如何确定电机的调速范围?是0-额定转速吗?

网友A:
电机的铭牌上有标的;

一般变频器电机是5到100

调速电机是5到50

网友B:
楼主?
电机的速度是根据负载情况要求的啊!
根据负载情况选电机啊!
难道你是先确定电机速度范围然后在设计负载工作情况吗?

网友C:
要看是变频调速还是电磁调速
还有负载的类型
一般是10-70HZ(变频的)

网友D:
电机的调速范围?还是传动系统的调速范围?

如果说是确定电机的调速范围,那就是0至电机允许的最高转速;如果说传动系统的调速范围,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一般这个与控制系统的控制水平有关。它是指系统在保证控制精度的前提下的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的比值。一般用调速比来表示。通常的传动系统必须要满足1:10的调速范围。这是最一般的水平。比如,如果这个系统的最高转速是3000r/min,那么1:10就是说从300到3000r/min都能保证系统所规定的控制精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