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在《GB13955-92》 5.2条中,看到以下规定“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选用二极二线式或单极二线式漏电保护器”,而在《GB13955-2005》中,规定“单相220V电源供电的电气设备应优先选用二极二线式剩余电流保护器”。
以前的标准是说2P和1P+N都可以,现在新标准优先2P,而淡略了1P+N的,大家谈谈为什么?发表下看法!

网友A:
在使用中还没真正注意到这些区别,有时用1P+N有时用2P的,以后要注意了。
楼主有空的话,把你的上面的那个标准发上来好吗?谢谢

网友B:
对这个也不是很明白
在做设备时,选断路器时,人家问要几P的,这时还知道,还有1P+N的
还请楼主给讲讲明白了

楼主:
多看看标准有好处
作设计就是要按标准来做
否则,让人找出毛病就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