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都是用来接阻性负载,不知道接节能灯能不能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行那??它只是一个开关呀??应该可以吧。

楼主:
楼上的,不要忘了,节能灯可不是白炽灯啊?

白炽灯可以看作阻性负载,可节能灯就拿不准了!
希望来个老师讲讲

网友B:
这要看你的红外感应开关是什么输出?
如果是继电器就可以!
如果是可控硅就要考虑修改电路了!?

网友C:
有的红外开关和声光控开关是不能控制节能灯的,因为质量不好---可控硅的导通角太小,控制白炽灯还行

可以用上述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来控制节能灯、白炽灯等等等单独的

网友D:
还真没想过,但我一般用传感器开关,都是先控制继电器的,然后再由继电器控制负载

网友E: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F:
可以接,但是节能灯不适合频繁启动

楼主:
呵呵
节能灯不是阻性负载
所以不能用红外感应关关接
斑竹给结帖吧!

网友G(2009-02-11):
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
接上去了以后,有些能用,大部分闪得厉害,都闪坏了好多节能灯

谁有办法把开关改过来吗?

请赐教

楼主:
看来大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种开关是不能接感性负载的

网友H:
看你用的是那一种红外天关了,同一品种的红外开关都有可以接和不可以接节能灯两种。看清楚了再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的红外感应开关是什么输出?
如果是继电器就可以!
如果是可控硅就要考虑修改电路了!?
同意!

网友J:
接节能灯可以,但是节能灯不能用来调光的.

网友K:
当然可以,感应灯的输出可控硅一般是一安的电流,只是频繁开启,对节能灯寿命产生很大影响

网友L:
红外感应开关控制中继,中继控制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