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转换器

楼主(2009-01-12):
我的手上有一个4~20mA的压力变送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是0-10伏的类型,听说可以做一个电流电压转换器,将4~20mA电流信号转换为0~10V电压信号再输入到变频器控制中,请教转换电路具体怎样做?怎样接线?

网友A:
在电流信号上串一个500欧的电阻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如楼上的朋友说的串一个500欧的电阻,再取电压,就行了。不过不太好看,最好用电流电压转换器,我用过这种,有很多厂家做这个东东。

网友C:
就用奥马特的就可以啊
我们公司就用呢
带隔离的

网友D:
用500欧姆的电阻变成2-10V信号,再通过调变频器内部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