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NO.1
D和R在间接寻址应用中有不同R缓存器可以结合指针缓存器V,Z而D缓存器不能结合指针缓存器做间接寻址用
NO.2
D缓存器和R缓存器在数据存储时没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D缓存器是保持型R缓存器可以是保持也可以是非保持 和只读(R5000-R8071)
各位大侠有要补充速度补起 顶!

网友A:
补充一小点,D和R缓存器都可以结合P0--P9作间接寻址应用。其他的请楼下的补充。

厦门永宏亚得——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良好的服务与技术支持值得客户朋友们的信赖
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592-5190797/13599540507
QQ:314509315
技术支持:0592-8268499
QQ:253926870
www.xmgkw.com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R是缓存器(Register)的首字母,D是Data(数据)存取区的首字母。
从名字都可以看出来,缓存器,是数据暂时存取的地方,断电后会没掉;而数据区是存放初始化参数,配方数据之类的地方,所以是断电保持的。而部分R是可以规划成断电保持的,这是考虑到客户需求会有所不同,有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断电保持型的缓存器。
了解这些以后,就可以大胆去使用这些寄存器啦。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解除你的一些疑惑?

楼主:
顶!楼上的
永宏PLC中国总代理
 范堤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021-66315471转203 吴
 客服热线:021-66315485 王小姐
 ==Fatek-The Brand You Can Rely On==
很是有才嘛!
还有大侠有补充的 速度顶起

网友A:
分析得很透彻,顶一下。

厦门永宏亚得——永宏PLC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
良好的服务与技术支持值得客户朋友们的信赖
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592-5190797/13599540507
QQ:314509315
技术支持:0592-8268499
QQ:253926870
www.xmgkw.com

楼主:
配方数据指的什么数据?
比如。。。。。。。。。。
FineDe!-GY 来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R是缓存器(Register)的首字母,D是Data(数据)存取区的首字母。
从名字都可以看出来,缓存器,是数据暂时存取的地方,断电后会没掉;而数据区是存放初始化参数,配方数据之类的地方,所以是断电保持的。而部分R是可以规划成断电保持的,这是考虑到客户需求会有所不同,有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断电保持型的缓存器。
了解这些以后,就可以大胆去使用这些寄存器啦。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解除你的一些疑惑?

哈哈!果然排除了我的疑惑
不过你能说下你在里面说的配方数据是什么样的数据?例如,。。。

网友B:
配方数据,其实是一些预设好的数据,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二维矩阵,
例如调制饮料的原料,有10种,不同种的饮料使用这10种原料的量不一样,
饮料1的配方存放在D0~D9,
饮料2的配方存放在D10~D19……如此类推。

楼主:
为什么D缓存器在间接寻址时只能结合P0~P9 ?
R就可以结合V Z和P0~P9
手册好像没做这方面的解释

楼主(2009-04-13):
R缓存器  也不是说断电就会没掉,这个要自己规划在软件里面规划!出厂是R0-R3000是断电保持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