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过压故障

楼主(2009-01-12):
我厂的AB变频器经常报过压故障,直流母线电压超过最大值
变频器在低速运转的时候不报,一加到高速就报警
各位高手给个分析!急!

网友A:
中间直流电路过压,可能的原因有:1.主电路静电或瞬时过电压;2.制动斩波器或制动电阻故障(如果系统中有制动斩波器或制动电阻);3.如果系统中没有制动斩波器或者再生制动系统,则可能是减速时间太短造成的;4.逆变单元内部故障。

楼主:
但是在低速的时候运转一段时间,再加到高速就不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加速率变小啦,一开始从0HZ加到高速时加速率大,可能你的加速时间设置的太小,把时间改长点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在低速的时候运转一段时间,再加到高速就不报警是怎么回事
与低速和高速的绝对值没有关系
所谓加减速时间,是指从一个速度变到另一个速度的时间,主要是看这两个速度差的大小。
你直接到高速,就是从0变到一个值。如果从低速到高速,那么速度差一定没有第一种大了。
你把加减速时间加长一些,试一下,如果对了,自己就有体会了。

网友D:
加速时不会报过压的,只有在减速过快的时候才会报过压。

楼主:
我的话说的太概括了,是在低速转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加到高速才不跳,不是几分钟
我的变频电机是50Hz 6极的只要加到10Hz左右就会报过电压

网友E:
很有可能是变频器本身的硬件有故障;
可以把电机的三根线拆开,空载试一下能不能升到50HZ;

楼主:
硬件有问题?但是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加到高速就不报警,而且运行到现在一直没报警

楼主:
请高手们解释解释,谢谢了
如果要是硬件问题不就是不能转了,但是现在一直在运转

网友F:
负载是什么,如果是风机,在启动时电机反转,看看参数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件有问题?但是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加到高速就不报警,而且运行到现在一直没报警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估计是变频器的控制版的电压检测老化了,温漂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