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三菱FX2N-4AD-TC温度模块问题!敬请探讨!
CH1及CH2读取温度参数会互相干扰!不知是何处一起!
问题1:CH1温度如果设定高时会影响CH2的温度不正常,反之同样会影响CH1的温度。
问题1:如果把CH1的感温线拆了,CH2的温度就正常工作!同意把CH2的感温线拆了,CH1的温度就正常工作!
上述问题用FX2N-4AD-PT的温度模块工作一切正常。
程式可供大家分析!

网友A:
FX2N-4AD-PT各个通道间是不隔离的,相互干扰有可能存在的

楼主:
请问2楼的是否说(FX2N-4AD-PT各个通道间是不隔离的,相互干扰有可能存在的)还是FX2N-4AD-TC啊!

网友A:
PT/TC这两个模块的各个通道间都是不隔离的,都会有一些影响
你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又有有可能是外围的干扰了

楼主:
那就麻烦了!因为两种模块的温度设定温度的控制温度设定差异比较大!请问有何解决方法!不知各下有看过那个程式有问题否!不过我以前有用PT的温度模块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B:
FX2N-4AD-TC是热电偶输入,K,J类,而FX2N-4AD-PT是铂电阻传感器,你传感器类型是什么?

网友C:
楼主用的FX2N-4AD-TC,当然是热电偶了;
这个应当检查一下线路的布线,是干扰引起的;

楼主:
6楼的兄台!我用的感温线是K型的!

网友D:
我之前用过FX2N-4AD-TC温度模块
并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温度达到400多度了
不知道你的温度有多高?
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接线;然后仔细检查一下的参数设定部分;
这个很重要,如果有一个细节有问题;影响整个模块。
用from/to指令读写数据时注意正确性
选用K型感温线,相应的设定是否正确呢?
细细看看BFM的参数等等
PID指令也仔细读读
程序环节也影响你的加热环节;我有过类似的教训。
有机会给你看看程序。

网友E:
楼主的程序是用FX1N的PLC后面加2N的模块的话,要注意PLC的版本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