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luckly

网友A:
各代理商那都有,可以免费给你.

网友B:
到西门子中文官方网站上去下载:www.ad.siemens.com.cn

网友C:
现在最新的版的STEP7-micro/win   SP7的版本,但要先安装主程序,安装后在“选项”里面选择中文即可。

网友D:
你安装好软件后,打开软件,在编程界面下右击鼠标,然后从选项里选择你需要的语言.

网友E:
安装完软件,在工具-设置里面可以将语言改成中文的
找供应商要,西门子网站不提供下载的,只有更新

网友D:
刚才说的不具体,现在把具体步骤说一下:你安装好软件后,打开软件,在编程界面下右击鼠标,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options",会再弹出一个窗口,然后你可以在该窗口左侧找到"options"目录下的"General",也就是"options"目录下第一项,然后点击一下"General",就会在窗口的右下方会出现7种语言选项,你选择第六项"chinese"后,点击OK,接着继续点击弹出的窗口中的"确定",之后继续会弹出一个窗口,点击"NO"后软件会自动关闭,现在你重新打开软件就是中文的了.

网友F:
呵呵!
你去西门子网站下载,如果你已经有了软件的话,有可能带有中文的!
你安装7楼的那样做就可以了!

网友G:
求软件的可以本网站查找,或到对应品牌的官方网站查找;
本贴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