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

楼主(2009-01-12):
这段程序中,y20和y25得电条件相同,可为什么调试中y25却不得电呢?如图,望指教

网友A:
虽然前面那个得电,但扫描的后面那个时是断开的,是以后面的为结果

网友B:
程序编好后,可以用诊断工具检查一下,当提示有双线圈时,看一下,是否合理

网友C:
呵呵;新手一般要尽量不要在程序中使用双线圈输出;
用不好都要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