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转速仪如何与变频器输出端子连接

楼主(2009-01-12):
数显转速仪是否能与变频器(三菱FR-D740)输出端子连接,显示转速。还是一定要加编码器。由于工艺要求要在变频搅拌罐显示搅拌电机的转速。
网上找 东崎显示仪

网友A:
你的数显仪输入的信号是什么呀?

网友B:
看这个图看不出来什么,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不知你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显示转速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看不出来什么,好好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不知你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显示转速行不?
变频器控制面板可以显示转速吗?
变频器已经有了,就是不知道配怎么样的数显转速仪直接与变频器端子连线就能用那种。

网友C:
最少输入输出信号要一至,还有你显示的速度要精确到多少,如果只是看个大概就不要用编码器。

网友D:
^_^变频器都呀个输出0到10V,你可以将这个输出设置为转速输出就是了,接到你的表上。

网友E:
不用编码器的!
把信号设定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要显示真实转速就要测量电机转速,显示信号来自转速测量。
要显示变频器的参数就要对应变频器的输出信号来选择仪表。

楼主:
知道了,谢谢!只是要求显示速度,没精度要求。

网友G:
没有精度要求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量对应输出频率,接到你的转速表上就行了;
前提是你的转速表是输入标准电压或电流信号的;

网友H:
看样是用模拟量来转换的,精度应该不是很高啊

网友I(2012-09-06):
引用 网友G:
没有精度要求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量对应输出频率,接到你的转速表上就行了;
前提是你的转速表是输入标准电压或电流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