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我的一个系统  有一个伺服用A171 凸轮曲线控制    外部为马达带动一个机械凸轮动作  带动机械手上下
    现在的曲线是让外部凸轮走 180度往返   凸轮行程设定W为 K850    电机有发热      今天被我改成走 360度往返     凸轮行程设定W为 K1700    慢速可以   快速的话  就会冲到数值2000以上            或者就是乱跑

那位有经验教我一下

网友A:
如果慢速可以,快速乱跑的话,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干扰或是接线的问题
再有可能是惯量太大的问题,这时用快速是不行的,加大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B:
运动控制器在三菱FA中算是最高的应用了
运动控制器没搞过,这里做过的人估计也不多
可以打下三菱的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即使第一层解答的人可能没用过,也会让后面专做伺服驱动的工程师解答的

楼主:
可是加减速不会调  可以教我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