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12):
我们在现场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柜子送出去的4-20MA信号到S7-300,但根本都读不出数值来,加个隔离变送器才行,大家说说是不是s7-300的取样电阻太打了。

网友A:
我想可能是你接错线了吧,请好好查一下接线吧。

网友B:
隔离变送器能减小取样电阻吗?

网友C:
干扰也会导致读不出数值。

网友D:
有时用西门子的东西是这样的,干扰要尽量的减小

网友E:
是不是2者的共模电压太高引起?

网友F:
好好看看西门子模拟卡的相关资料,一般来说接错线、搞错信号方式、MANA与M-没共接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