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通迅

楼主(2009-01-12):
S7-200PLC与计算机通迅使用6SE7972-0CA23-0XA0能实现吗?还需要什么配件吗?

网友A:
一定要有适配器的,如果是6SE7972-0CA23-0XA0的适配器,则需要两根电缆,一根有USB接口的,有RS232/RS485连接的,还有C5611通过总线连接的等几种,如果是USB接口的你只需要在适配器的另一端作根电缆就可以。还有一根是从PC到适配器的。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东东,一般都是用PC/PPI电缆。不知楼主说的是哪根电缆

网友C:
引用 楼主:
6ES7972-0CA23-0XA0

这是用于s7-300,400的编程电缆,串口,不可用于200系列的编程。

如果要对s7-200,300,400编程,那么您需要西门子CP通讯卡或者是USB编程电缆,电缆型号为6SE7972-0CAB20-0XA0

网友D:
hehe  ~
搂主如果不会选的话,你告诉西门子那里,他们会告诉选什么的!
不行就瘩电话问一下来!

网友E:
S7-200的PLC用PC-PPI或USB-PPI电缆;
S7-300的电缆USB-MPI原装的是支持S7-200 PLC;